已知矢量和,能否推算出其中一个分量,如图

楼主(2008-01-27):
已知b,t 的大小和方向(以a为基准),并且知道是先有的b还是t,能否推算出c的大小方向?

网友A:
已知矢量和及一个分量,当然可以求出另一个分量

但这句无法理解:“并且知道是先有的b还是t”。

楼主:
假设:

t初始值t=b=50,角度120度,因为c(240度)方向值增大,所以出现了t=50,角度180。,怎么推算出c方向是增大了50.
反之,已知t=50,角度180,因为c减小到0,而t,则变成了t=b=50,角度120,怎么能根据t的变化,推算出是因为c的减小50

网友A:
我还是不知道“先”“后”是什么意思

对3楼问题,解联立方程即可。

楼主:
先后:

t初始值t0=50,角度120度,相当于=b,因为c(240度)方向值增大,所以出现了t1=50,角度180。,怎么推算出c方向是增大了50

楼主:
也就是只知道矢量和的变化和角度的变化,

能不能到推出是abc三个方向上哪一个发生了变化,还要知道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,目前仅限于abc只会有一个发生变化

网友B:
6楼你是在作三相电路计算吗?

楼主:
回7楼:不错,是三相电路问题

楼主:
回maychang:

变化量的大小通过三角公式可求得,主要是怎样知道变化量的方向,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

网友B:
xf.zhu :是实时采集计算,还是理论推导?

楼主:
实时采集计算,当让要根据共识运算了

网友A:
回楼主

“主要是怎样知道变化量的方向,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”
把上次数据记录下来,与本次数据比较,行不行?这是很常见的方法。
11楼的帖,还是看不懂。

楼主:
回maychang:

目前能采集到的信号,是矢量值 和 矢量的方向角的大小,并不能单独采集a,b,c这三个方向的值,但是这三个方向相差120度。这个应用是三相电的漏电值测量,从零序互感器出的是矢量和同以a为基准的角度。如果abc中任意一相出现一个变化,我想准确知道是哪一相变化了,怎么变化的(增大还是减小),确切值可以用三角公式算出

网友A:
呜呼!

现在才明白楼主要计算什么。

现在可以回复:“办不到”。

楼主:
可是有人做到了,目前看别人演示没发现问题

网友C:
晕,LZ模型都没搞对,难怪搞得大家都稀里糊涂

楼主:
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,词不达意,表达能力差呀!

网友A:
条件给得就不对。
“这三个方向相差120度”,按照这个给定的条件,你还算什么角度?

“目前能采集到的信号,是矢量值 和 矢量的方向角的大小,并不能单独采集a,b,c这三个方向的值”
你自己看看你这句话是否自相矛盾?

楼主:
这样:

我图中画出了三个方向的量,实际电路中是没法监测的,只能检测三个方向量的矢量和,还能检测矢量和的方向(相对于a),也就是能检测t1变成t0或t0变成t1之间的夹角。我想通过矢量和变化同角度的变化,推算出其中一相的变化趋势和值,可以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相发生变化,不会出现两相以上变化,这些条件能推算哪一相变化吗?

网友D:
及其简单的数学问题

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你洋洋洒洒也没有把问题叙述清楚。

我只能猜测你的意图:
t = b + c      b, t , c 都是vector

then:

c = t - b.
完毕

楼主:
abc 都是矢量

每个相差120度,每一相的确切值不知道,只知道3相作用后的矢量和,如果矢量和发生变化,包括大小和方向两个变化,并且是因为其中一相(只有一相变化,其他相保持不变)的变化引起的,能不能推算出这个变化的相,是增大还是减小了?

矢量和的构成只有这三个方向的量,没有其他方向的量。

网友D:
取决于漏电的阻抗

如果知道阻抗,而且假设漏电时每相仍然是 120相差, 就可以推算出来。否则,不可能

楼主:
阻抗不可能知道,可以假设漏电时每相仍然是120相差

网友E:
这是初中几何问题,请看我的解答思路

网友F:
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你洋洋洒洒也没有把问题叙述清楚

有道理,反正我就没看懂多少。

水平有限,请原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