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3300UF电容,上电充电瞬间电流可以到多大?

楼主(2008-01-29):
我用了30个,1117能承受不?

楼主:
30个3300电容并

网友A:
呵呵,这就得看电容的质量了(ESR、ESL)

网友B:
法拉电容

知道有法拉电容吗

网友C:
正品,理论上短路都可以(内部带保护)……

楼主:
谢谢,不能用法拉电容

总电源分别给各模块供电,各模块前加3300UF.

可不可以在电容脚上串个电阻,可以限流,但不知道是否影响滤波效果?

请各位指点.

楼主:
顺便问问,类似IDE40的排线每芯电流多大?

用排线连接的总电源和各模块,上电充电时线能承受吗?

网友D:
晕了

上电有什么好怕的,有电流那也得1117能提供啊。

网友E:
要是实在是害怕,可以串联限流电阻。

网友F:
这是什么电源啊

还不如在每个模块里放个1117来减小电容使用的规模

网友G:
这样的设计不合理

应该分布供电,本地稳压,否则电源品质很差。

网友A:
是的,LS正解

楼主:
我需要6中不同的电源,独立供电太占PCB了.

网友H:
LDO是正品的话,没有什么问题的

LDO里面都有短路保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