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吸锡枪能否将孔内的锡吸出?

楼主(2008-01-29):
  我的是双面板,有插件的元件,元件拔掉,锡充满了孔,用吸锡枪能否将堵着的孔吸开?
  吸锡枪图片如下,如果能我就购买一台。

网友A:
手动的都行,几块钱到十几块钱

网友B:
吸锡器(吸锡枪)就是为这个应用设计的

网友C:
楼主强

我还在用手动的呢 = =
不过价格是90元。

网友D:
不好用的

1.吸嘴容易坏
2.吸气活塞用了一段时间会味道被加热的味道,老化得厉害
3.吸不干净

网友E:
俺老汉用嘴吹

爆气**,比吸锡枪厉害多了,手动低档吸锡枪并不好用。

网友F:
看错了,汗一个,

我还以为LS用嘴吸的呢。

网友E:
哈哈,用嘴吸,就算不怕烫也吸不动啊

吹有力量,有人连牛都能吹起来,电子工程师就不能吹吹焊盘啥的?只是注意吹的时候板子下面不要有其它电路或设备,否则飞溅出的锡块可会带来麻烦的。

网友G:
呵呵呵

俺们是用敲的,依据惯性原理。

网友:
孔内的锡吸不出来还叫什么吸锡枪?

我用过进口电动吸锡枪,枪和气泵是分离的。还比较好用,最后枪头加热部分完全腐蚀坏了就扔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