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总线问题

楼主(2008-01-29):
pci总线的各管脚是不是不能随便排列?我要做一块板子,通过pci总线和计算机通信,可是我的板子又不能插在标准的pci插座中,可否自己排列pci的各管脚,需要注意些什么?
那位大侠指点一下?

网友A:
随便排列就不叫PCI了

自己定义不是不行,但既然已经不是PCI了,还拘泥与此做甚?想兼容,标准是什么就得是什么,不兼容,随便,但要考虑不兼容的后果,做产品,这种思路要不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