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通滤波器设计

楼主(2008-01-29):
带通滤波器=低通滤波器+高通滤波器,可低通和高通的阶数分别怎么计算?高阶低通和高阶高通的中心频率又怎么计算?哪位滤波器专家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这样的问题最好去查书

不同电路形式的计算方式也不同,除非少数在校学生,职场中人不会记得那些公式,但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查。

楼主:
Re

查了好多资料,但没有详细的计算方法,我用切比雪夫滤波器,应到哪里去查?

网友B:
很简单

    下载个滤波器的设计软件,选择你需要的滤波器类型,输入阶数和中心频率、带宽等参数。然后一个滤波器电路以及元件参数就出来了。
    你要是问:什么软件?在哪里下?
    我只能回答:在引擎里面自己搜吧,这年头要是连搜索信息的能力都没有,那就不用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