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扫描与LED点阵的区别?

楼主(2008-01-30):
LCD扫描与LED点阵的扫描方式是否一样的.为什么LCD显视跟刷新率没关的?而LED点阵倘若刷新率低的话会出现闪烁的.

网友A:
怎么会没关系,那是因为LCD本身响应速度比较慢

(你不会是使用LCD模块吧??)

楼主:
to mohanwei

是啊,我使用了LCD模块,是不是它模块里有刷新电路呢?

网友B:
LCD模块自带控制电路的,刷新由控制电路执行,用户不用操

    LCD只所以不闪烁的原因是LCD存在滞后效应,类似CRT的余晖时间但比CRT的余晖更长,也正是因此,LCD显示屏的动态显示效果不及CRT。LED的导通及关断时间均很短,特性较“硬”,所以扫描慢了会有闪烁,不过任何显示系统只要是扫描工作方式的,扫描频率过低都会有闪烁感,只是极限扫描频率不同而已。

网友C:
LCD和LED的驱动方式不同,显示原理也不同

显示原理如chunyang所说

网友D:
顶chunyang一贴

chunyang解决了好多人的问题,赞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