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端供电,噪声串扰的问题,请大侠出手

楼主(2008-01-31):
如图,一个设备使用以太网电缆传送audio,并且通过同一个以太网电缆传送电力
现在有一个问题,在远端供电的上面那个单元,有“丝丝丝”的噪声,经过检查发现是
上面那个单元的DCDC,吧开关电源的噪声方向辐射到了以太网电缆上,耦合到了audio的那个差分对,造成噪声

我如果把上面那个单元单独供电,音质可以和高保真音响有的比,但是用以太网供电就有叽叽歪歪的噪声
如果用线性电源,效率太低,发热问题不好处理
差分audio的接收端2根线,各有一个51欧姆到GND,应该可以大幅度弱化共模噪声
差分audio的接收端是差分接收电路,按理来说,抑制共模噪声的能力应该不错的
上面的那个单元,电源输入端有104电容和220uF电容,加大220uF电容到2200uf后,可以降降低噪声,但不能根除。

我现在还是需要远端DC供电,各位大虾给点想法,怎么处理这个噪声??

楼主:
分成2个电缆供电应该可以解决,但不要告诉我用这个办法

2个电缆,麻烦死了

网友A:
不用2个电缆有难度

那你就只有加电容试,多用小电容

网友B:
牵涉到共模范围和共模抑制比问题,建议加个音频变压器隔

网友C:
电源输入端加低通电路试一下

网友D:
加任何电路都没有分成2根电缆有用

而且更方便

网友E:
以太网电缆

猜想,供参考:
1、以太网电缆的质量太差了,换高质量的。
2、两端的接头要做好,如先用RJ45的接头,再接到电路板上。

可以学学综合布线的做法。

网友F:
在远端电源前串入共扼扼流圈并和电容组成“派”型滤波

音频输入前加低通滤波,同时利用空余的导线对,“加粗”电源线并连通参考地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