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个硬件狗狗,望不吝指教

楼主(2008-01-31):
   有个系统,现场干扰很猛烈,有死机现象.可能是MCU软件跑飞,也可能是外围器件Latch UP.
   因此一个彻底的狗狗是将系统电源切断一段较长的时间(如:100s).
   狗狗本身想用纯硬件来做.
   一般的重触发单稳电路实现起来有一个问题:平时狗狗要监测输入脉冲来维持在暂态输出,系统死机后,输入脉冲停止,狗狗工作在稳态,这时MCU断电,无法输出脉冲来激励狗狗回到暂态.也就是说系统没法重启动.
   鄙人在想:21IC高手如云,对一些虾虾来讲,可能是碟小菜,望不吝指教.

网友A:
不就是再加一个超低频振荡器么?

网友B:
为什么要单稳态?

用多谐振荡器即可。

网友B:
用狗,是最后一道方法

应该先加强屏蔽和滤波,以防止干扰串入,这才是根本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