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244的驱动距离为多少?

楼主(2008-02-01):
用244传并行数据约2米,
74LS244只能驱0.5米,74HC244能到多少?
如果不行,有其他方案吗?

网友A:
换用OC门做驱动

楼主:
OC们具体用什么芯片?

网友B:
距离还要看数据的传输速度,及环境中的干扰情况。

网友C:
使用HC244试试看

另外有可能的话,使用RS232电平驱动,保证没事;

网友D:
并行数据还要远传?

这个系统有点"特别"

楼主:
用来连接设备中的不同部分

3米就够,速度500K就行.

网友E:
4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