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M2,M3和M4螺钉尺寸图?找了一下没找到,谢谢!

楼主(2008-02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去这里看

http://www.koas.com.cn/product.asp

   产品目录
 特殊螺丝
  > TRF(防盗螺丝)
左筒型
双孔型
单侧面型
TRX TRF型
整体5型
三角型
三角翼型
十字槽孔型
  > NS(树脂专用自攻钉)
  > SH(扁头螺丝)
  > 其它特殊螺丝
真空螺钉
不锈钢SUS 316LSUS 316L
不锈钢SUS 310S
螺栓
机螺钉
微型螺钉
凹头螺钉
机螺钉装有垫圈
六星螺钉
自攻螺钉
螺母
圆环 / 螺杆
垫圈
 五金部品
紧固件产品
机械加工产品
焊接结构产品
树脂成型产品
油空压产品
精密铸造产品
脚轮系列产品
轴承
钢球
板金加工产品
压铸件产品
冲压件
 PC扭矩分析器
 电子样本目录

 产品目录

 TRF(防盗螺丝)
 如果不使用特种工具,取出该螺丝冒非常困难。螺丝尺寸规格为M2-M12数量从1支开始销售 。
TRF(防盗螺丝)

 NS(树脂专用自攻钉)
 树脂连接的决定版 ●不要金属衬套的专用树脂自攻钉  ●螺丝旋入较容易,有较高的破坏扭矩 ●采用环保的三价铬电镀工艺 主要在库品规格为1.4-6mm(三价镀锌产品,不锈钢产品)  对树脂...
NS(树脂专用自攻钉)

 SH(扁头螺丝)
 扁头螺丝(头部高度较低的螺丝)头部的内孔高度(规格从M3-M24)尺寸比平常的内六角螺栓内孔要低这种螺丝被称为扁头螺丝(如M2规格的头部尺寸为0.5mm )
SH(扁头螺丝)

 其它特殊螺丝
 详细进入。。。
其它特殊螺丝

 五金部品
 详细进入...

网友B:
楼主太认真了!

网友A:
与人方便,自已方便,鸭米驼福,善哉

俺趁机给自己也添了一个新型螺丝库,竟有102M之多,太大了,传不上来,各位自已去下吧
很多式样在手机等数码产品中常用,国内市场却不多见,资料更少见了.
http://www.koas.com.cn/electron_list.asp

楼主:
呵呵,多谢啊,偶就知道tyw有这个东东!

其实我就是想知道M3和M4的螺钉帽子的直径,查了一下分别是5.5和7mm。
一般要穿过M3的螺钉,孔是不是要打大点,比如3.2mm?

网友C:
3.2孔是为了装配公差预留了单边0.1间隙.

3.2孔是为了装配公差预留了单边0.1间隙.一般的普通M3螺丝外径都不满3mm的.大概是2.8~3之间(精密螺丝能达到满3mm±0.01mm甚至更优).因此,如果是特配孔可以用3mm孔.一般就用3.2mm孔,通配性比较好.

网友D:
楼主这么简单的要求,害得tyw费了这么大劲:)

自己到五金店买两个(买100个也不算钱)测一下不就行了。

网友E:
公制螺钉标称值就是螺纹最大外径

无论标准螺纹还是细螺纹。
估计 音乐乐乐 首帖要问的就是这个。

网友A:
to iC921: 这部分还未健全,只有少量能下

网友B:
这个东东也问,也是一种谨慎、求实精神!

可贵!

网友A:
俺还得谢谢乐乐

不然也得不到102M的好东东哦,这就叫"无心插柳柳成荫"

网友D:
楼上,我请你找的资料你找了吗?

楼主:
唉,说来惭愧,偶上大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及理论

 螺纹齿轮什么的当时都是熟悉不过了,偶记得当时一个齿轮的设计校验就是两大页纸,不过这些东西好像都忘的差不多了,就连外螺纹最大外径都不知道了,嘿嘿:)

网友E:
那可就有点怪了

学过的知识忘了很正常,因为总也用不到,但应该到哪里查应该知道。这些东西,一般在机械制图课上讲,对工人来说,查一下切削手册也可以查到。不要说穿螺钉的孔,攻多大螺距(细螺纹)螺纹底孔应该打多大都是一查即可得。

网友F:
这个也...

我一般打个小点的洞.

不行就用转头转啊, 反正PCB一般不会一次成功的, 试几次参数就出来了.

楼主:
呵呵,16楼,现在不是放假手上没东西嘛

 这些东西机械设计手册上很详细,不过在公司呢,1-5册都有。

网友G:
晕,学机械的会不知道 螺纹的大径就是标称尺寸?

这....
怎么也不会忘记吧?

楼主:
呵呵,外径是知道,但是不知道公差啊

主要是那个帽子的直径。

网友C:
"帽子"不规范.

"帽子"不规范.是螺母还是螺头?或两者?
这可复杂.几乎没有标准答案.即使有标准...只能说通常...但是...说了也没用的.

楼主:
螺头?我说的是螺钉上端的部分,有个通常的就行啦,呵呵

 先按照哪些资料设计,等上班了在核实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Φ3.5/5.5/7.0H1.4/2.15/2.75

GB823-88 十字槽小盘头螺钉

楼主:
呵呵,很详细啊,ls是不是有这个国标的cad图库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