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没有输入范围在100V左右的电压比较器

楼主(2008-02-05):
我需要测量储能大电容两端的电压,查到常用的lm339等都是工作范围只有36V,满足不了需要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用电阻分压不行吗?

选择电阻充分大,泄放电流小到对储能大电容可以忽略不计。

楼主:
可能只有如此

我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比较器

网友B:
没有这样的器件

用高压运放搭,成本实在太高,还是用分压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