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相器,电压比较器,不用的管脚应该怎麽处理?

楼主(2008-02-10):
短路,接地,还是不处理啊

网友A:
砍掉!~

是不行的,
记得那天有个帖子讨论过,不用的单元同相端反相端相连后接地,输出浮起来。

楼主:
什麽是输出浮起来啊?

网友A:
放在密度比他大的液体里面他就会浮起来,

但这里的浮起来是指让其输出悬空。

楼主:
谢谢。楼上的太有趣了,呵呵

网友B:
这个浮的很有意思啊,

网友B:
除非是OC或开漏输出,有控制端也行.怎么能输出悬空呢?

输入如果是TTL的,接高电平,可以省电.CMOS的,高低都行.比较器,我都是一个接高,一个接低.输出都固定在高或低电平.

网友C:
回楼上

悬空岂不比接到某电平更省电?
接到某电平,电流可能为零,也可能不为零,悬空电流绝对为零。

网友B:
回maychang,我是说如果推挽输出怎么能悬空呢.

他的那个 浮 字让我很迷惑.就是输入短接,输出是什么电平呢?

网友C:
回楼上 啊龙

推挽输出最好悬空,接到哪里都不太合适。此时输出什么电平也没有关系,反正没有输出电流。

网友B:
我明白了.我有一个疑惑,对于运放,如果不用的.把输入短接,

然后接某个电平好呢,还是象我想的那样一个接高,一个接低好呢?

网友C:
回楼上

对使用双电源情况,接地最好。
有些运放输入端是不允许到正负电源的。

网友B:
maychang也是个夜猫子啊!那就-早上好了.

我的意思是说在运放输入允许的范围内,+,-输入端的压差大些,是否抗干扰好些呢?虽然输出没有用,但在输出变化过程中,运放的电流是会变化的啊.

网友A:
要想抗干扰好些,首先要知道干扰哪里来的,怎样产生的,

建议你剖析下运放的内部结构,了解下差分电路部分。最好拿本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看看,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大体上讲了半导体器件如二极管,三极管,场效应管等离散器件的基本原理,接着讲了这些器件的应用,也就是分立元器件电路,在就是讲了运算放大器的原理组成和应用,应用大概讲了滤波等信号处理,再就是电源电路的组成等。就是不去参透也要能记下基本的目录,这样碰到问题好去翻书,或者有时间再去慢慢深入学习研究。反正我常用就是把双电源把运放的+、-输入接地,输出悬空,单电源一般接一半的电压处,输出照样悬空。如果你一定要把+、-分别接电源负正也可以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