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有开三星753DFX显示器的经验啊,CRT的,病入膏肓了!

楼主(2008-02-11):
背面靠下侧有两个自攻螺丝,拧下后感觉快能打开了,但上面似乎还有卡扣,很不容易弄开,不知哪位掌握技巧啊,不敢蛮干,毕竟还能用呢!

显示器不知出了什么问题,设置到75Hz时吱吱声明显变小,85Hz时吱吱声很明显!
但现在屏幕抖的比较厉害,85、75都抖,前几天是因为85Hz时吱吱声比较大所以设置到75他就不响了,也不抖!
但现在不行了,75也抖了,只是吱吱声比85时明显变小!

怎么处理,能否指点一下,哪里出问题啦?

http://bbs.it007.com/attachments/month_0710/20071011_3426f8003d2b16f9f4d1yr9oqXrNffpB.jpg
http://image.it168.com/product/view_big_pic/0215/24069.jpg

网友A:
大型壳体一般不会设计卡扣的

老兄还是仔细找找另两个镙丝,有时会藏在橡胶垫脚下面

网友B:
同意LS,把能取下的东西都取下来,仔细找吧

网友C:
哈哈,别修了,我的 PHILIPS 107s1卖给你了,

300块,中不? 你那个卖给收废品的大概能卖100来块,这样就等于只花了200块啊。

网友D:
上面的确有2个卡口

对照贴出来的那张图的位置拿过薄铁皮撬一下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早期的三星做工还是蛮好的,里面全屏蔽。楼主的故障疑似行电源2次升压的滤波电容失效或性能下降所致。拆开后仔细检查主开关电源和2次电源的电解电容。

网友E:
仔细看那些圆孔...

用细螺丝刀从孔里顶那卡扣...
很容易取下的

网友D:
刷到85HZ的时候吱吱声很明显

这种工作模式下行扫描的功耗会增加,有空还是把它拆开查下滤波电容吧,再往后发展估计是在高分辨率/高刷新率下黑屏,以前修过几个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