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工频电压比较器用什么型号?

楼主(2008-02-13):
上班了,先给各位大侠拜个晚年。
请教个问题,我需要对PT得到的电压信号做个过零比较器,以得到电压的同步信号,输入信号电压当然是双极性的,所以常规的LM393仿佛不太适合。希望有此经验的大侠给点指点,有人推荐用LM311,总感觉这东西怪怪的,特别是5,6两个调节管脚,不知道怎么用,究竟用来调什么的?
谢谢

网友A:
可以用LM393

加偏置就是。
LM311的5、6脚精确调平衡用,如何用请参考datasheet。

楼主:
谢谢maychang兄

LM393可以加偏置?貌似没有相应的管教啊,就输入输出和电源管脚。
LM311各个厂家的DATASHEET上都没有对5,6管脚做具体解释,您说精确调平衡,究竟平衡什么?
还有,比较器的地好象是个头疼的问题,输入的是模拟信号,输出的是数字信号,好象把数字和模拟地直接连起来了,对于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的系统,好象不大好处理哦?
谢谢

楼主:
在线等答复

楼主:
难道大家还在过年?

楼主:
把相应的PDF传上

还有,图片中的R1,R2究竟是调什么的?
急等!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14104823882.pdf

网友A:
一个一个来

1、6楼图中R1R2调节电压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,可以使输入失调为零。
2、正电源电压与负电源电压并不要求绝对值相等,一个5V一个10V也是可以的。正电源用5V可能是希望LM311输出与数字电路电平兼容。6楼图中输出脚(7脚)应该有上拉电阻到正电源,图中没有画上。
3、LM311的“地”即输出管的发射极(1脚)最好是接数字地,注意LM311芯片并没有“地”引脚,而一个输入端(同相端还是反相端根据具体电路要求)接模拟地。
上述引脚号均为对8脚封装而言。

网友B:
图里说的MOS是+5V/-10V电平范围.

所以有这样的电源方式.参考图并没有问题.
工频,电压比较器几乎可以随便选.

楼主:
真人的意思是连上拉电阻也不需要了?

我比较认同MAYCHANG的看法,起码得加个上拉吧?
还有,究竟是+10V还是-10V?输出的信号我需要给CPLD,3.3V的IO.

楼主:
另外,如果我不想用电位器的话该怎么配置电阻?

另外,如果我不想用电位器的话该怎么配置电阻?想用两个电阻来代替电位器。
谢谢

网友C:
LM393也可以双电源吧

网友B:
道歉.是要加上拉.

是要加上拉.图里的确有误.
这里V-的表示方法看不惯.图中的设计工作电源是15V.此芯片的GND信号线有别于习惯中的GND电源线概念.也就是说这个GND脚不是芯片内部电路所需的电源线.
如果V+=3.3V,则V-可以取12V.这样设计工作电源就是15.3V了.
平横调整端不使用时可悬空.也可接成固定电桥.

楼主:
6楼是PHILIPS的图,现在给TI的

同样的片子,都是过零比较器,TI用的是-10V。
到底该怎么用?

网友A:
回11楼

这个调平衡的电位器只是在要求较高时才用。如果允许失调电压达到7.5mV,那么此电位器可以不用。

网友A:
查了一下,TI的图确实如此

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C:
国半的又是一个样

楼主:
但是几个公司的芯片内部结构都是一样的

所以肯定有对的,有错的。

楼主:
-10应该是对的

TI和国半的都是-10V
但是这样的话输出的MOS逻辑低电平是多少呢?别是-10吧?

网友D:
LM311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是独立的

两边的“地”可以不同,当然也可以连在一起
第一个图的“10V”肯定是“-10V”,所以前两个图完全相同

输出经电阻接地,并不是“下拉”,而是“上拉”,上拉到地,因为这两个图输出的低电平是 -10V,高电平是 0V!图中的“MOS 逻辑”有可能是 PMOS 负电平逻辑,不可能是“CMOS”逻辑电平

网友D:
双极性信号的处理方法有多种

1. 最基础的办法:采用双电源比较器。这类比较器要么是有两个地,像 LM311,要么是“正负电源+地”,像 MAX913

2. 有时更省事的办法:采用输入包含地的单电源比较器,同相端接地,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(负极性)在反相端叠加(对信号源阻抗有要求)

网友E:
只有赤铸说对乐,嘿嘿~

如果把-10V看作输出信号的地,那么输出低就是0V,输出高就是10V。

楼主:
赤铸说的对,那个电路的确不适合CMOS

希望大伙别再被那个电路迷惑

网友F:
拉倒吧,这两个比较器的输出都是OC的好不。

我以前就用LM311直接驱动PNP做电源。

网友F:
负电源只是为前面的模拟比较部分服务的。

网友F:
学习贴图

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5114822.gif

网友F:
晕,继续贴图。

网友F:
再贴不上我就不贴了。

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5114822.gif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5059976.gif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5033208.gif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4943762.gif 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5133400.gif 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015155964.gif

网友F:
只能说无语了,不会贴图,预览有,发上来就没了。

网友G:
你的积分不够,不能用ABC代码贴图

只能每个帖子链接一张:-)

要积分很容易,去“知识问答”区答题!
 相关链接:http://www.21icbbs.com/club/exam/default.asp

网友H:
工频,任意的都可以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