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电源的问题,请高手进来分析下

楼主(2008-02-13):
有一台如图所示的电脑电源,将电源上的绿色线与地短接后不启动。主要控制电路有lm339和ka7500(我的电源上是lm494)。已知辅助电源没问题,能输出正常的5v和12v。初级没问题,已逐一检查过。问题应该出在控制电路上。你们帮我解释一下,一个简简单单的lm339何以设计这么复杂?lm339又是如何控制ka7500(lm494)的震荡与否的?两个集成电路应该也没什么问题,问题会出在哪儿?

网友A:
“将电源上的绿色线与地短接”的“地”是哪个“地”

网友B:
“将电源上的绿色线与地短接”?

不在电源电路上

网友C:
乱七八糟

还故作聪明的将均衡变压器标为“功率因素较正变压器”

网友D:
“功率因素较正变压器”,有点意思

抄板标为“按印刷板元器件实际布局绘制”

楼主:
我说4楼5楼

才疏学浅解决不了问题没人逼你回答,乱跳什么毛病?一张网上找的图纸,仅仅是让人做个参考,又没人让你去当教材。

楼主:
回2楼3楼,

所谓的将绿色线接地就是将图右上角的ps in与电源次级的地线相连

网友E:
原因很多

1、主电源开关管有坏的(Q01Q02)
2、驱动管有坏的(Q3Q4)
3、494坏了
4、主电源次级有短路

楼主:
感谢8楼回答

经查是Q3损坏。控制原理已找到,在这儿http://hi.baidu.com/lonerzhang/blog/item/abcd7f09608d47ac2eddd485.html

网友F:
地是冷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