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测电流累计量的仪表

楼主(2008-02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测累计量

    还没有吧。只能自己去做。
    以前在国外的仪器中看到过一个“玩意”,也是用来累计这台仪器的使用时间的,但不是电子的,似乎是一种化学原理,外形像管状的保险丝,外观上有刻度,内部的“液体”随着通电时间的延长会沿着刻度的方向变颜色。当然,只是非常的定性的表示,不是非常精确的。

网友A:
1uA

类式电度表。要测量到这样精度,不好做呀。

网友B:
分uA/mA测试可能简单一些~~~

楼主:
分档也可以

4位半万用表50mA档分辨率可以到1uA,还可以测平均电流。如果采样频率高些不就可以计算累计电流了吗?怎么找不到这种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