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炉上的触摸屏是什么原理?

楼主(2008-02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这种专用芯片

网友B:
和一般的触摸屏原理一样

和IC无关的,IC顶多是做个接口驱动而已。
触摸屏常见的就是电阻式的,可以理解为在按压后X和Y方向的电阻值会变。
简单的触摸屏就是只做几个按键区域,一个按键区域引一根线,再加一个公共线,哪个区域按压了,对应的那根线的电阻会变小。
KTV包房里的那个面板大多也是用这种。

网友C:
电磁炉上的也就是薄膜按键开关吧

网友D:
电容式感应开关

盛群半导体为C/R-F微控制器再添生力军 --- HT45R38
03/06/2007
为扩大感测型MCU的应用层面,C/R-F微控制器家族再增加一成员HT45R38。C/R-F功能的实现是透过内建在MCU内部的振荡器电路与定时器来完成。当改变振荡器外部的等效电阻或是等效电容时,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就会改变,进而改变定时器的值;再配合信道译码器做多信道的扫瞄,以此HT45R38就可侦测到那个通道的状态被改变了。
HT45R38是一颗ROM为4kx15、RAM为192 bytes、I/O最多为29端口的MCU,HT45R38除了有C/R-F的功能与大电流输出端口的特色外,增加了5个信道的A/D功能并将A/D的分辨率提高至12 bits;内建有2个信道的8位PWM功能与1个OPA组件,且OPA组件的输入Offset可以透过软件调整的方式调整至±2mV,让OPA的特性更贴近理想值,也使得产品应用的层次与范围能够更加的广泛。
本产品可应用于小家电产品及小型控制系统之产品,如电磁炉、电毯、电饭锅、洗衣机、烘碗机等;也适合应用于保全方面,例如门窗侦测、入侵侦测等等;而应用在键盘侦测方面也极为合适。如果需要大电流的数字组件,例如LED、LED点矩阵、7段显示器等等的组件,亦可使用此MCU直接驱动,无须再多加电流放大的驱动晶体管电路,使用起来可以节省PCB板的空间与简化电路架构。
本产品具有如同Holtek其它8-bit MCU的高抗噪声特性、看门狗(Watchdog)及LVR的功能用以加强MCU防当机能力。HT45R38的封装型态为52QFP。

HT45R38 -- C/R-F型八位单片机
概要
HT45R38是8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,专门为经济型多输入输出控制的产品而设计。
低功耗、灵活的I/O功能、计数器、振荡类型选择、暂停和唤醒功能、以及看门狗定时器功能,使此款多功能芯片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工业控制、消费类产品、子系统控制器等。

特点         工作电压:
fSYS=4MHz: 2.2V~5.5V
fSYS=8MHz: 3.3V~5.5V
29个双向输入/输出口
2个与输入/输出口共用引脚的外部中断输入
8位可编程定时/计数器,具有溢出中断和7级预分频器
5通道12位分辨率A/D转换器
2通道8位PWM输出与2个输入/输出口共用引脚
一个运算放大器
外部RC振荡转换电路
内置晶体和RC振荡电路
看门狗定时器
12通道电容/电阻型传感器输入
4096×15程序存储器ROM
192×8数据存储器RAM
HALT和唤醒功能可降低功耗
在VDD=5V,系统频率为8MHz时,指令周期为0.5μs
指令执行时间为1或2个指令周期
查表指令,表格内容字长15位
6层硬件堆栈
伪操作指令
63条指令
低电压复位功能
52-pin QFP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