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键飞梭的快感!

楼主(2008-02-15):
最近想玩玩单键飞梭按钮,
网上搜索按钮生产厂商,一无所获...
有谁知道国内有哪些公司生产这种按钮么?

网友A:
google搜索 单键飞梭 原理

高级一点的使用光电编码其,大多数都是机械式的编码器

网友B:
哈哈,太多了,自己去搜索“旋转编码器”

网友C:
光电式的太贵了,机械的效果又太差了,而且寿命也是大大

楼主:
找到了...

我的CRT显示器就是这种旋钮,坏了,不太好调节了..

网友C:
LS可否说一下找到的幸好和价格如何,谢谢

网友D:
机械的就英国的质量好一点,还有就是日本霍尔型

我的30一个,玩玩就用一般的吧

楼主:
回复 6楼

你去

楼主:
回复 6楼

你去下面这个网站去看看,可能会找到你想要的型号:
http://www.shhxgd.cn/eBusiness/GB/index.asp

楼主:
再放一张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