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oltek的PWM输出问题

楼主(2008-02-16):
各位好,我在用合泰的芯片46r47的PWM时,碰到一个问题,在打开PWM输出时,应该是在PWM输出口不停的输出一定占空比的PWM波形,除非我在PWM口输出一个0时才会关闭输出才对。但实际却不是这样,PWM口有两个波形,高频部分是PWM波形,低频部分是根据PWM占空比输出的高低电平,高电平时有高频部分的PWM输出,低电平时无输出,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啊?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啊??

都没碰到吗?

网友A:
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呀

可能你开了一段时间的PWM,又关了一段时间的PWM。
这样重复
就可能如你说的那样

楼主:
不可能

我把程序停下来,改变PWM口,使之有输出后,去量该口,还是会有这种问题。就说明不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A:
设定PWM后写个死循环,断点运行

断点设在程序头 ,确定程序没有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