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禁止TL497A的输出?

楼主(2008-02-16):
我是用TL497A作的升压电路,当我按手册上的将INHIBT脚接高电平时,发现只是不再升压,但没升压的电压还是过来了,如何才能完全关断电压呢?

网友A:
+一个pnp的三极管做电源控制

或做一个低电压检测。 最简单是稳压二极管+2电阻+pnp三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