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路原理

楼主(2008-02-16):
图中是ESD保护二级管的内部结构,但想不通它的原理,谁能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這有什么不懂的

就是鉗位
最大電壓:(D2+D1)的正向壓降+D3的反向穩壓
最小電壓:上面電壓的負值

就是感覺有點多余

楼主:
请问哪里多余啊?

网友A:
2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的东西

楼主:
应该是一对用来抵消正电,一对用来抵消负电吧

网友B:
讲不清楚

网友C:
正过压走D2-D3-D1到地,负过压走D1-D3-D2到地。

网友D:
我的分析是这样的.

d3贵啊!这样的结构不就省了一个d3了么!就是io口的正伏高压都可以用d3来吸收.其他的二极管相当与整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