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量0~10V及4~20mA信号,ADC用的是CS5532

楼主(2008-02-16):
如何测量0~10V及4~20mA信号,ADC用的是CS5532,现在我要解决的是如何转换这两种信号让ADC可以采样?
寻求帮助!!!!

网友A:
用一个500欧姆电阻

则20mA电流流过500欧姆电阻的时候,产生的压降正好是10V.

网友B:
把0~10V,4~20mA转换成ADC采样电压范围内

可以使用仪表运放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