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原理,那篇**里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啊,自己仔细看看

楼主(2008-02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呵呵,键盘的反应速度、按键延迟本身就是可调的啊

只不过一般都是通过在BIOS你设置或Windows系统设置里设置,然后又电脑发相应指令去控制它的的方式

而它这个只是增加了个设置键,修改了下扫描间隔罢了,设计上是相当简单的事

网友A:


楼主:
请问 USB键盘 的扫描间隔怎么修改

PS/2键盘里面有一个 RC振荡回路,我可以减少电阻来提高扫描间隔。并且已经实验过了。

但是我看了一般的USB键盘,改了一下电阻没反应。

请问是不是一般USB键盘的电路原理 和 PS/2键盘的不太一样。

谢谢了。

网友B:
键盘也超频,呵呵

我觉得这个键盘还有改进的空间,应该把键盘扫描周期、向PC发码的位时钟周期,都改成可以步进调节的,以提升速度至主板接口的上限,榨干每个us。

更进一步,设计一种超高速键盘,通过插在PCI槽上的专用接口板接入系统,不再受PS2接口标准的限制,反映速度用ns做单位,似乎有点BT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