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关于镜像电流源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镜像电流源一般做在IC内部

不能用三极管搭。

FB用于恒定采样电阻上的电压,以稳定LED的电流。

楼主:
额 那么请问下,这2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?

这个不是镜像电流源电路么?

网友A:
说说图的来历--是实际电路吗?

至少要两三极管是做在同一个芯片上,才是镜像电流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