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贴片元件"N23"是三极管吗?

楼主(2008-02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用万用表测量下就知道是NPN还是PNP了。

可以从电路上来分析下,做什么用的,然后再找合适的替换。

楼主:
头疼的是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三极管。

而我还等着弄清它是什么元件后再“对应”地分析功能呢。

另外假设它是SOT-23封装的三极管,按照这种封装的管脚排列,我的测量结果如下:B、E脚分别对C有正向导通电压0.65V;反向电压无穷大;B、E之间正反向均无穷大。看来不是三极管?我对场效应管不熟,是否是它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