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I2C的地址问题?

楼主(2008-02-19):
  刚刚接触I2C接口,想问下地址分配的问题
  I2C的7位地址,一般前4位是确定的? 后面三位是片选??
  那这后三位地址是在硬件设计的时候确定的了?
  那么一条总线上就最多挂8个相同的器件了?

  3X~~

网友A:
理解有問題,I2C不代表就是EEPROM

楼主:
不是EEPROM,7位地址里面确定位数是不一样的吗?

 什么意思,我没有说就是EEPROM啊? 还没有用过EEPROM的 I2C

 现在碰到的器件是前5位确定了00010, 后面两位是作为芯片输入的引脚,
 我想知道是不是它的I2C地址是在硬件设计时定下的,
 比如这两个引脚接底电平那么地址是0001000, 接高电平那么地址就是0001011?

网友A:
對,只能8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