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C语言方面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19):
在TC中,用outportb(port, value)函数可以往串口中发数据吗?串口的地址是多少?

网友A:
串口有个基地址,例如0x3F8,还有几个偏移地址

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有几个地址需要访问。另外不同的串口基地址不一样,标准的也就那么几个,你可以去找找PC串口编程方面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