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答案,在线等待,R0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19):
89S52,
MOV DPTR,#09H;
MOV A,#0AAH
MOVX @DPTR,A
这个访问外部存储器正确
MOV R0,#09H
MOV A,#0AAH
MOVX @R0,A
这个就不正确,究竟原因为什么呢?

网友A:
究竟原因为什么呢?

你使用了多少条地址线?如果多于8条,检查P2口数据。

网友B:
用DPRT时是16条地址线一起用,使用R0时只用了低8条地址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