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 se提供这种功能吗?

楼主(2008-02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应该可变相解决

直接挖铜皮的功能应该没有。
可以选中铺铜及与其与之相连的线路或焊盘等(可以用edit->select->connected copper),手工指定它们的net,比如GND,然后再单独选中铺铜,将其删除,做你想要的更改,更改完成后再铺铜就可以了。
铺铜时有几个选项要注意,容易搞错。。。记得先备份。。。

网友B:
有啊,双击覆铜,把“Lock Primitives”去掉

然后覆铜就变成了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小导线;接着用鼠标点击,拖一下,选中挖空的区域,删掉就可以了。如果嫌边界不够光滑,画一根粗点的导线即可。

网友C:
三楼的做法 可以,但很难看呀!

这些板子是商品用的,难看老板不答应!

网友D:
3楼的方法可以

难看不难看就看你怎么弄了,弄好了就好看

网友E:
把你想要的禁止敷铜的区域

在禁止布线层画出来,然后重新敷铜,敷铜完成后再把在禁止布线层画的线删除掉。

网友F:
3楼的办法好象挺好,学习了

楼主:
郁闷,还没有搞定!

方案是有几个,但老板都不同意!
看样子只能重新辅铜了,
99 SE 干吗不提供这种功能呢!

网友A:
6楼的方法也是可行的

我觉得我说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,操作起来也很快呀。
不过,感觉6楼的方法最好。3楼的方法虽然也可以,但感觉不太正,做事还是要做好一点。

网友B:
晕,楼主说了“没有网络”。不然6楼的方法是最好的

重新铺的效果当然好了,呵呵

网友A:
网络可以手动加的。。。

6楼的肯定是可行的

网友E:
手动加地网络也就1分钟~~

网友G:
99淘汰了,用DXP吧

有办法啊,双击覆铜,把“Lock Primitives”去掉,但是99覆铜好难看,一个角一个角的,用DXP吧 兄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