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池放电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一块铅酸电池,normal voltage:12V
充电20小时后, 不带负载测量电压13.21V
然后接入负载开始放电, 工作40分钟后, 电压从12.22V下降到10.41V, 负载关机, 重新开机,又可以工作10分钟, 电压从10.53V下降到6.38V,重新关机,再开已经无法工作.

问:为什么中途负载断电一次而不一直到无法工作呀?

网友A:
有疑问?

你的电池容量是多大的?负载是多大的?放电电流

网友A:
请参考一下

    蓄电池电压是12V的。这里所说的12V是指蓄电池的最基本参数——标称电势(单位V)。一个铅酸蓄电池单格标称电势为2V,由6个单格串连起来的蓄电池标称电势就是12V。电动车使用的电源一般都是用2到5个12V的蓄电池串连组成24V、36V、48V、60V电池组,这里都是指蓄电池组的标称电势,它是由蓄电池所采用活性物质的特性决定的理论值。

    实际上,不同的状况下蓄电池的电压和标称电势存在差异。比如:一个标称电势为12V的正常的铅酸蓄电池在充电过程的末期,充电极化达到最大值,电压可以达到14.4V或更高一点;在放电将终了时,放电极化达到最大值,电压可以低到9V左右。而充电或者放电停止并且静置数小时后,极化电压(浓度极化)完全消失,这个12V的蓄电池的电势可以在13.8V(充满后)至11V(放完后)之间,此时的差异是蓄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状态的改变造成的。

    下图表示了12V蓄电池在不同状况下的电压变化:

网友B:
电池容量不足而已

要根据负载电流和电池容量计算,单考察电压没有意义。

网友C:
版主解释的够详细了

网友D:
一般的镍氢电池和干电池似乎也有这个现象

莫非就是化学反应和还原反应在作怪?

网友E:
化学电池是这样的,工作一段时间后,极板附近的介质浓度

从而电压降低。 当断开负载,放置一端时间后,介质扩散,电压又有所回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