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

楼主(2008-02-20):
1.是不是单电源工作的运放都需要外部提供一个VCC/2虚地
2.如果有这个虚地.输入和输出电压一般都是参考电源地的,如果直接将信号源的输出接到运放的输入端,这将会产生不可接受的直流偏移.请问这个"直流偏移"是怎么产生的? 请高手详解

网友A:
1、不一定。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,需要偏置时也不一定是Vcc/2。
2、不知道“直流偏移”指的是什么。

楼主:
我也不明白

不知道单电源运放为什么要加虚地,我看有的运放的另一输入脚直接用一电阻接地了

我也不明白直流偏移是指的什么,好象是因为虚地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