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单片机模拟信号输入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0):
如图,左边是LED驱动IC,右边是感光IC。
原理是右边感光IC 根据环境光的强度不通,OUT输出的电流不同

接MCU后,MCU判断输出的大小
往EN/SET脚输一个PWM波形,控制占空比控制LED的亮度

请问MCU怎么识别OUT输出的大小

网友A:
找一个内部带A/D变换的MCU,例如ATMEGA系列。

网友B:
检测取样电阻上的电压

推荐用中颖的69P48,带有10位AD转换的芯片

网友C:
找点模数转换器的资料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