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:有哪些片子可以把传感器的0-100mV的信号转换成4-20

楼主(2008-02-20):
菜鸟请教:
     有哪些片子可以把传感器的0-100mV的信号转换成4-20mA,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运放放大,vi转化

网友B:
去ti找,xtr开头的

网友C:
AD693/4

网友D:
需要先放大再转换

芯片可到TI、ADI、NS等专业厂家的官方网站上看选型手册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了。

 我想问的是,除了XTR.ZMD.AD.美信系列以外可以用什么实现,我试过先发大,再VI转化,但是问题很多,查错比较麻烦。关键是尺寸比较大。
  请多多帮忙,谢谢。

网友E:
这个网站里有,往前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