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机3相能变成单相?

楼主(2008-02-20):
今天听到一个说法,三相的电机在没有380v的电源的时候,如果有220v的电源,可以照以下方法转换后正常工作:将三相电机的任两根线并到一起,再与剩余的一根并上一个启动电容,就可以直接接220v的电源工作。
问:这样在理论上行得通么?如果行得通,长时间工作对电机有什么妨害?

网友A:
显然不能正常工作,要是能正常工作谁还用三相电?

空载可以转起来,但轴输出功率很小。

网友B:
楼上说得对

网友C:
如果是异步电机这种接发空转都转不起来,无法产生旋转磁

网友A:
回4楼 liudewei

那个电容就是产生旋转磁场用的。当然,不是圆形,而是很长的椭圆。
启动力矩很小,空载能否转起来,还要看轴承的摩擦力矩多大。

网友C:
”再与剩余的一根并上一个启动电容“,并接的电容旁路啦

应该改成两根接220V输入,第三根串一个电容与220v任一个输入线连接

网友C:
对,和我的描述是一个道理,LZ的将两相短路肯定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我也是听别人说的,稀里糊涂,也没听太懂,感觉是不太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