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怪

楼主(2008-02-20):
准备测TDA7052(音频放大)的频响,9V直流电源供电.由音频分析仪输出1K的信号,不到2秒钟输出电压(1-2V)剧烈跳动,此时电源显示出电流过大的抱警信号.9V的供电电压也被拉到6.7V.在信号输入线上串电容,电阻都不行.
 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

网友A:
提供的信息太少

连是否带负载都没有说。

楼主:
有4Ω 的水泥电阻

网友B:
将负载先断开再测量试试看

网友C:
也许振荡了

楼主:
AMP是在收音机板子上的

AMP是在收音机板子上的.我是把信号输入脚先断开然后在外接信号的,AMP电源是板子提供的.如果不接外信号输出是正常的,能收到台.一旦输入外接信号就会出现上述情况

网友A:
据楼主叙述,很可能如5楼 iC921 所说,产生了振荡

焊在收音机板子上的芯片,测量其频响有何意义?

网友D:
显然自激了

楼主:
以前也测过一次没问题的,这次就不行了

我是把AMP信号输入脚跟PCB先断开然后在信号输入管脚上外接信号的.以前也测过一次没问题的,这次就不行了

网友E:
PDF推荐8欧负载

负载太重。
输入是否加串隔直电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