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16X16的BIG5繁体字库~

楼主(2008-02-21):
哪位大侠有16X16的BIG5繁体字库,恳请给兄弟一个,不胜感激

网友A:
繁體字好象最低是24點陣

楼主:
再次恳求哪位大侠帮个忙啊

应该是有16X16的,只是一直没找到。

网友B:
给你一个

至于内码,自己去转换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3222353599.rar

楼主:
严重感谢5楼xwj大侠!!!

谢谢xwj兄提供的字库,只是兄弟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:
1、繁体字库应有1W3多的汉字,这个字库怎么好象小了点?
兄弟先谢谢了

网友C:
你拿到的可能是一级字库,常用的都有了

网友D:
请教tyw,那字库用什么格式打开啊

楼主:
啊?繁体BIG5也分一级二级字库啊?

那再麻烦xwj兄给大致讲一下怎么进行内码转换?

网友B:
唉,自己去网上搜索、补课

楼主:
那这个字库是横排的还是竖排的?

xwj内码的问题我自己去查查,不过这个字库的点阵摆放规则和我以前用的GB2312的16点阵的好象不同?我用过的摆放规则是如下图的:

网友E(2012-08-01):
同求繁体字库

网友E:
至于内码,自己去转换 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3222353599.rar
引用 网友B:

这个链接坏掉了

网友F:
你可以用这个工具(guitool),它支持生成windows所有字符集(自然包含big5)的字库。
下载地址: 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3353260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