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电脑非常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08-02-22):
我的电脑有两个硬盘
一个是西部数据20G
一个是Maxtor 80G

一条40针的数据线一共3个接头
一个接到主板,另外两个接到硬盘
我经常要切换两个硬盘(我的做法是数据线不拆,只是接通或者断开两个硬盘的电源)

1 . 断开Maxtor硬盘的电源,保留WD硬盘的电源 电脑能丛WD硬盘启动
2 . 断开WD硬盘的电源,保留Maxtor硬盘的电源,电脑不能从Maxtor硬盘的电源,或者启动很慢

3 . 当同时保留Maxtor硬盘的电源,和 WD硬盘的电源 电脑能从Maxtor硬盘启动

为什么一定要挂上WD硬盘的电源,电脑才能从Maxtor硬盘启动 ???

谢谢大家指点

网友A:
“我的做法是数据线不拆,只是接通或者断开两个硬盘的电源”
这是不允许的,轻则造成楼主所叙述的错误(不能启动),重则烧毁接口电路。
反过来倒是可以,允许断掉所有数据线但接电源。不过这样影响硬盘寿命(不用它时也转)。

网友B:
断电源之前断开数据线。

楼主:
但是为什么要挂载那个WD硬盘,才能从Maxtor硬盘启动???

网友C:
电源功率充足吗?硬盘上的主从跳线正常?

网友D:
ATA100数据线接法有讲究

三个接头中有两个相隔最近,其中边上的一个为Master,中间一个为Slave,另一个插主板IDE接口,不能搞错,中间一个单独为Master是不能识别的

另外,你的做法很危险,经常插拨电源插头,容易产生松动,接触不良时硬盘很容易坏。

楼主:
回答 wayner

电源当然充足的拉
因为挂载两个硬盘都能工作
反而一个Maxtor硬盘启动 却不能启动

网友E:
两个硬盘分别用两根IDE线,不要用主板的同一个IDE口!

否则信号线上阻抗不匹配,而且会造成相互干扰、影响

硬盘的信号线、电源线接口设计上就是不适合经常拔插的,拔插次数一多很容易接触不良!

如果是“经常要切换两个硬盘”的话,只要在BIOS里关掉另一个硬盘即可,根本没必要也不建议每次都去动硬件

网友F:
那么多办法

网友C:
喜欢玩电脑的人总能玩出名堂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