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公式只能是理**式

楼主(2008-02-22):
各位新年好!

从事电子工程师的工作几乎是每一位来21IC的人的共性,大家的专业技能各有千秋,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发现: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来源于实际的工作中。但是,当我们又回头看看在学校里的所学时,又会发现其实所有的知识的理论基础早已涉及,只不过在当时学的时候根本没有领会其中的奥秘而已。

事实上,很多的知识来源于对理论的实际运用,比如用拉氏变换评估开关电源的稳定性、RESET电路的复位时间;用傅立叶变换来考虑EMI抑制电容的选择;用麦克斯韦微分方程组考察高速线路板的特征阻抗等等。这些远不是诸如“在靠近电源管脚的地方放几个0.1uF的电容”那么简单的经验。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,设计水平才能达到新的高度。

当前也有很多培训的机构,可以对电子行业的职业技能进行速成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,培训机构其实更倾向于对技术认证类,或者基于特定软件/特定芯片的使用类的课程(比如某型器件的嵌入式开发;某款EDA软件的应用等)进行讲解:一来是目标明确,比较容易组织教材;二来对初级工程师来说,尚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,只能先定个方向,比如说:先学8位单片机,再学ARM9,先学汇编,再学RTOS等等。这无形中提供了培训机构的一个市场需求。

然而,真正的电子工程师究竟还需要什么技能(我绝无抹杀其他培训机构的贡献的意思!)?举个例子:讲解怎样用PROTEL制作PCB。一般的书籍都是介绍如何做元件库,如何放器件,如何连线,或者差分线,如何出GERBER文件等等,其重点还停留在如何使用工具上。在此基础上还应学习什么呢?比如器件布局 (placement)应该掌握的知识至少包括:1、如何布局使散热条件满足要求(又引入了热阻计算,热仿真技术);2、如何考虑器件承重分布,提高板子的可靠性;3、如何便于波峰焊和回流焊,便于安装夹具,提高生产效率;4、如何便于测试,考虑到各类仪表的测试点对空间的需求;5、如何权衡考虑模拟、数字芯片的隔离及其带来的性能影响;6、如何避免把接口处引入的诸如ESD/尖峰电压/电流限制在尽量小的区域;7、如何更好满足对滤波、耦合、匹配、终结、振荡的线路要求.....等等。

目前有没有培训机构能提供这些更深层次的硬件培训呢?我尚没有发现!原因有很多:需要多年实际开发经验,需要强大的理论基础,需要精通外语钻研国外文档......但是我一直觉得,这个未开启的市场有可能是电子工程师所迫切需要的。我已经着手投资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培训公司,讲师都是从业于外企多年的一线设计人员,是真正做产品的核心技术骨干。(大都来自:思科、阿尔卡特、诺基亚西门子,8年以上工作经验,本人也是)这个培训有别于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:用严格的理论来证明所讲的内容,让听众学懂后自己可以任意推导设计。绝不教授诸如“I2C总线上拉电阻不能太大”之类的模糊概念。

来21IC发这个贴子并不只是想做做广告,一是想和大家交流下对这个话题的意见;二是请大家对培训内容或者市场提些看法;三是想多认识一些朋友,如果愿意一起来做这个项目欢迎加我联系。MSN: yan_ping@hotmail.com

再次感谢各位的耐心看完这个贴子,下面是一些计划开设的课程,欢迎批评指正!

1、PCB设计(包含DFT/DFM,结合一块电信用的10层板来讲,包含元件库要点、原理图、前后向标注、布局、走线,叠层设计和阻抗控制等)
2、电源设计(线性/开关,包含零、极点稳定性,功率、散热、软启动、自举、滞回控制等方面)
3、微控制器设计(8/32单片机,以freescale的为主,包含架构、小系统等)
4、高速电路设计(高速信号的一些理论,基于麦克斯韦微分方程组的一些简单推导,同步/异步设计,完整性考虑,阻抗控制,S参数(结合矢网、TDR仪表)等,重点以射频电路的实际开发为例)
5、运算放大器(包含偏置、失调、稳定频补、反馈等,结合常用的电路)
6、分立器件专题(电阻、电容、电感、BJT、MOSFET等在电路中的应用,包括滤波、储能、振荡、匹配、吸收、EMI/EMC、补偿、放大、等效电路等)
7、系统设计(自顶向下,以特定的产品讲解电源、控制、时序、信号流、系统接口的完整设计,同时涵盖了一些涉及机械结构设计、热设计、接地策略等考虑)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顺便出个小题目

在正电源12V输入端,在正极到地之间依次串联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,一个50欧姆/1W的电阻。在电阻旁并联一个二极管,方向是正极接地。请问此电路有何作用?

该电路应用于某国外产品的一块交换电路板上。

网友A:
如果没有与其它电路联接

什么用也没有。

楼主:
这个电路是接在12V转5V电源芯片前面

RT,这个电路用处还是蛮大的,有兴趣的可以再想想,也很实用,有的认证测试中会用到。

网友B:
d

吸收浪涌电流,二极管为电容放电提供泄放回路

楼主:
活跃下气氛!

rongzhai的回答很不错,这个电路的实际的作用是:

1、2200uF对于12V的电源输入来说,是太大了。启动瞬间电源通过内阻和电容的ESR对理想电容充电,其电流将会非常大,导致12V电压瞬间下降。如果系统中还有其他电路使用这个12V的话,会受影响而重启。现在加上50ohm/1W的电阻,其充电电流就会小很多,也更平缓。二极管此时反偏,不起作用。

2、2200uF的电容是为了保证在电源受外界干扰而供电瞬断的时候,(按认证要求一般是10ms)能够持续向下游供电,维护系统平稳定。这个时候电容是放电,就不能让电流通过50ohm电阻来白白消耗能量了,二极管此时正偏,旁路掉50ohm电阻!

结论:当使用大电容作为储能元件时,要考虑上电(充电)时的瞬态影响,否则会导致瞬间过流,轻则烧坏保护元件,重则导致电源系统崩溃。而此例就是一个两者兼顾的方案。

网友:
we

问问楼主,“启动瞬间电源通过内阻和电容的ESR对理想电容充电,其电流将会非常大,导致12V电压瞬间下降。如果系统中还有其他电路使用这个12V的话,会受影响而重启。现在加上50ohm/1W的电阻,其充电电流就会小很多,也更平缓”
有数学公式么

楼主:
可以

可以通过数学公式算出初始压降、充电时间、充电电流等。前提是要提供具体的电源内阻、电路中其他板的输入电容及其ESR,本地电路输入电容及其ESR。

网友C:

其次我认为楼主对这个理解也还不够深刻。
你问这个电路的作用,这个电路的作为抗干扰的作用,我想这里大家都知道。
在实际使用中需要的话,大多数人都会去这样处理。可能计算来的树脂和你这个不完全相同,这个需要根据这个电路后端的电路要求功率,而12V的输入能力来确定。还有这个电路的工作场合也很重要。

网友D:
对"在当时学的时候根本没有领会其中的奥秘"深有感触啊

网友E(2013-10-17):
现在还有这个培训吗?感觉蛮好的

网友F:
在上海培训吗

网友G:
培训弄得如何了?感兴趣,在上海吗?

网友H:
楼主好久不上21ic了估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