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一个差分放大和单端放大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3):
使用的仪表放大器PGA203,后面用16位的AD进行采样。
为测试噪声情况,将PGA203的正负端通过40cm长的双绞线接到一起(差分方式,方法1),
结果AD采样后数据显示噪声很大(约几十毫伏)。

将PGA203的正负端通过40cm长的双绞线接到一起,同事将PGA203的负端接地(单端方式,方法2),结果AD采样后的数据显示噪声很小(小于1毫伏)。

为什么差分放大时噪声要大很多呢?

网友A:
差分放大的输入端不应该直流浮空

必须有对地的直流通路。

网友B:
“为什么差分放大时噪声要大很多呢?”

不是差分放大时噪声大,而是输入悬空噪声大。
楼主两次实验,改变的不仅是差分单端,更重要的是悬空非悬空。只看到所有改变中的一部分,很容易产生误解。

楼主:
我已经试过了,将PGA203的负端加680K电阻到地

现象和完全浮空一样,噪声较大

网友C:
晕!楼主连差分输和单极性输入还没搞懂....

差分输入:+/GND/-  需要3根输入都连接..

楼主:
惭愧!

不过如果按6楼同学的说法,
3楼中图9的接法是不是正确的差分接法呢?

网友D:
将两个系统的地线连上。

网友E:
差分是平衡输入的,干扰应该更小

如果不共地,两个输入都应该接个电阻到地,电阻尽可能用小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