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保险管座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3):
我自己该的保险管座的封装,自动布线出现下面情况,不知为什么?请指教
左上角为保险管

Processing Rule : Short-Circuit Constraint (Allowed=Not Allowed) (On the board ),(On the board )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1(801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8060mil,9425mil) (8160mil,9575mil)  Top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0(821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8060mil,9425mil) (8160mil,9575mil)  Top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2(743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7480mil,9425mil) (7580mil,9575mil)  Top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0(763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7480mil,9425mil) (7580mil,9575mil)  Top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1(801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8060mil,9425mil) (8160mil,9575mil)  Bottom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0(821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8060mil,9425mil) (8160mil,9575mil)  Bottom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2(743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7480mil,9425mil) (7580mil,9575mil)  BottomLayer
   Violation between Pad F1-0(7630mil,9500mil)  MultiLayer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 Fill (7480mil,9425mil) (7580mil,9575mil)  BottomLayer
Rule Violations :8

网友A:
封装里的焊盘不要用Fill做

网友B:
把 Area Fill 的网络标号改成你所要连接的网络。

网友C(2013-01-04):
你们谁有ICE3B0506的封装(封装名为P-DSO16),谢谢啊

网友C:
你们谁有ICE3B0506JG的封装(封装名为P-DSO16),谢谢啊

网友C:
会画9001-35321C00A的封装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
在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