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弦波电路谐波

楼主(2008-02-23):
根据如图电路搭实验板,发现正弦波上有一谐波,如何过滤???

网友A:
正弦波和谐波的频率各为多少?

楼主:
补充 正弦波电路谐波

输出波形如下图,我用的运放是OPA2277

楼主:
就叠加在上面的波,怎么过滤?

网友B:
这个电路由必要用OPA2277吗??? 那么贵的东西...

看这波形倒像是斩波噪声...

网友B:
也由可能是高频自激了,弹高频自激的波形不会这么小啊

网友A:
象是外部的干扰

看看干扰的频率与电路其他部分的工作频率是否相同

网友B:
嗯,比如说用了开关电源、其他振荡、数字电路

网友C:
自激的可能比较大

当然,外部干扰也不能排除。
不过,无论什么原因,楼主是要滤波。滤波考虑截止频率为基频的数倍即可。

楼主:
用了开关电源,但我在电源上加了个104电容啊,这不行吗?

网友B:
果然如此,只加一个104电容能有什么用啊

电源用多级LC派型滤波,布线上注意分析电流回路,尽量斩断电源和模拟电路键的高频耦合,尽量集中一点接地

要求搞的电路一般不能用开关电源的,因为开关噪声带来的影响很难很难消除干净

网友C:
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,那就很正常

开关电源,尤其是劣质开关电源,干扰是相当大的。
并联一个电容,未必能起多大作用,干扰不一定是从电源输出的两条线窜进去的。倒底从什么途径进入你的电路,需要由实验决定。
可以试试:在开关电源输出的三条线(从首帖图中看可能是三条线)上加电感,你的电路+12和-12对地都加电容,开关电源尽量离你的电路远些。

楼主:
我在实验板上搭的电路,用开关稳压电源供电

楼主:
这干扰像是电源干扰吗?

网友B:
唉,你自己有示波器还不会判断吗???

还要别人来帮你“猜”???

网友D:
xwj,用示波器判断?

是不是要先看电源那的波形再看输出端的波形?

楼主:
嗯,是从电源耦合进来的

楼主:
再请教一下高手

这个正弦波发生电路对温度影响比较大,在温度变化度时,幅值就变了40mV,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C:
不好办

那三个二极管以及场效应管都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,只能用相反温度特性的元件设法补偿。

楼主:
对幅值影响较大的电阻是R1 和R2 ,我改成精密的线绕电阻试试

网友E:
楼主说的是温度变化的关系吧

和精密电阻的关系不大吧

楼主:
这两个电阻对频率有影响,对幅值没影响

楼主:
请教一下高手,

将电路中的R3换成热敏电阻,能否抵销部份温度产生的幅值变化

网友C:
如果用热敏电阻,根本就不必用这样的稳幅电路,那些二极管和场3效应管都不必用,直接用热敏电阻控制反馈量好了。
热敏电阻体积越小越好。有一种封在玻璃管内并抽真空的,体积只有小米粒大,最好。

楼主:
是用这个图就行了吗? 将R246改成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,抵消温度升高引起的幅值变化???

网友C:
那两个二极管都可以去掉,在这里没有作用,只造成波形失

这是文氏电桥振荡电路,稳定条件要求其增益为3。但实际上两个电阻之比不可能准确,而且电阻阻值会变化。用热敏电阻,振荡幅度小时热敏电阻发热小温度低,幅度大时温度高,利用热敏电阻阻值变化来稳定振荡幅度。所以那两个二极管根本没有什么用。

楼主:
我要调节输出正弦波的幅值,使波形在+- 1V之间振荡,这两个电阻不是调节幅值用的吗?

网友C:
找本模拟电路教材看看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