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水线构思,请各位出主意,谢谢!

楼主(2008-02-25):
一条循环传输带,譬如烤漆
器件挂在带上缓缓移动,周边为工位,喷漆后移进烘干区,等移出来正好干,
再到后续工位:
              (------------------)
   ---》------(      烘干        )---》--
   I          (------------------)      I
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
   I-------------《-----------------------I

如此,由于烘干时间,传输带需很长。

    现受朋友之托想器件进入烘干室便不再行走,烘干后再移出。
我目前想法是将主线与烘干分开控制,请各位给点建议,谢谢!!

网友A:
要有滞留装置,或从快的传送带搬到慢的传送带的装置

楼主:
对!!!就这部分,用社么样的结构才能实现?

因是流水线,要简单、可靠、耐用
谢谢X先生!

楼主:
高手们给点建议啊

网友B:
就是一条慢循环传输带呗,根据烘干室的长度,烘干时间计算速

保证未烘干的不出烘干室就是.
在此前提下,可以让未烘干的件进烘干室以维持生产继续.
其他情况 传输带的高速运转也没有用啊

网友C:
不会在烘箱里绕一下吗,就象蛇形布线,这样最简单、可靠

楼主:
现在就是不想绕,太费厂房空间

要实现两者的搬移
谢谢各位!

网友D:
可向空间发展

二层楼,三层楼的烘道是惯用手段,否则流水线各工位不是一个速度就不平衡了.

楼主:
tyw先生,整个环形是固定在升降台上的,不好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