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法拉电电容做掉电保护啊,我的电路运行优点问题

楼主(2008-02-25):
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2/20082251659621.jpg我用法拉电容用于掉电时数据存储供电,电路图如图所示C5是5V1F的法拉电容,R1为限流电阻,使用时发现存在一定的问题。法拉电容在开始的几次掉电实验比较理想的提供了电压,完成数据存储,可是使用几次之后法拉电容的电压就迅速下降至3.2V。换了电容之后同样是刚开始几次可以,后面实验就不行了。已经换了四个。请教一下各位法拉电容的用法是什么样的啊。

掉电存储过程简略说一下:一掉电引起cpu终端,等到系统电压降至3.5V左右cpu就复位。

楼主:
网速太慢不小心发了两次,版主给删一个吧

网友A:
法拉电容的输出最好不要接在系统电源上

否则充电不足时电压下降很快,给必要的电路供电即可。

楼主:
chunyang兄,这个会不会是法拉电容坏了呢

网友B:
关键点:给必要的电路供电即可

否则真是脱了裤子放屁--多此一举

网友C:
法拉电容的输入输出电流有限.如果电流过大有可能损坏.

法拉电容的输入输出电流有限.如果电流过大有可能损坏.如果接在系统电源,那可是很大的负担.

网友D:
电容

你用电解电容试一下,我想没问题,我有客户用过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