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

楼主(2008-02-25):
耐電流大點的NPN管子哪位大蝦推荐几個阿
要SOT-23封裝的,謝了.

网友A:
参考一下

当前位置:首页特卖区三极管(双极晶体管)通用型三极管>8050 - NPN外延型晶体管(三极管)      特 卖 区   电阻器   电容器   二极管   三极管(双极晶体管)     通用型三极管        NPN三极管           8050           9013           9014           BC817        PNP三极管           8550           9012           9015           BC807     开关型三极管        NPN三极管           4401        PNP三极管           4403   场效应管   电源管理器件   微控制器   存储器   光电器件8050 - NPN外延型晶体管(三极管) 8050 - NPN EPITAXIAL SILICON trANSISTOR 创建时间:2005-12-30 最后修改时间:2006-10-29  简述
8050是一种常用的普通三极管。
它是一种低电压,大电流,小信号的NPN型硅三极管  特性
集电极-基极电压Vcbo:40V 工作温度:-55℃ to +150℃ 和8550(PNP)相对 主要用途: 开关应用 射频放大
  引脚图8050 SOT-23 引脚图
放大8050 TO-92 引脚图
放大  生产厂家和规格书生产厂家产品编号规格书
DatasheetVcbo
(V)Vceo
(V)Vebo
(V)Ic
(mA)Pc
(W)hFEfT
min(MHz)封装WEJMMBT8050LT1 pdf402565000.22530 ~ 300100SOT-23长电S8050 pdf402555000.350 ~ 350150SOT-23长电S8050 pdf402555000.62550 ~ 350150TO-92长电M8050 pdf402568000.240 ~ 300150SOT-23长电M8050 pdf402568000.62540 ~ 400150TO-92永盛S8050 pdf402555000.62550 ~ 300150TO-92永盛S8050LT1 pdf402555000.350 ~ 350150SOT-23UTC8050S pdf30205700140 ~ 400100SOT-23  价格生产厂家订货型号价格(元/只)封装-MMBT8050LT10.25SOT-23长电S80500.20TO-92永盛S80500.15TO-92数量20~99(只)100~499(只)500~999(只)1000(只)~折扣率见表20%40%另行报价注意:更多型号请来电查询

网友B:
8050的电流够大的

网友A:
但8050 sot-23的与9013 sot-23是一样的

8050要买sot-89封装的才大哦

楼主:
有SOT-23封裝的嗎?

有SOT-23封裝的嗎?

网友B:
有,我在用

楼主:
板子上LAY的是SOT-23,現要找個大點的

板子上LAY的是SOT-23,現要找個大點的I

楼主:
TKS

看到了,呵呵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