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晶振的问题

楼主(2008-02-25):
最近我的一个产品经常出现晶振坏的现象。

使用的是atmel的mega8,接了一个晶振,有两个33p电容到地,很简单。

使用环境有时会持续高温,振动比较厉害。故障率为:500个在用,每天使用8小时以上,出厂半年,坏了十几个。

刚开始坏了没当回事,换下来的晶振扔了。到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否是晶振坏了还是有其他原因,现在故障不暂时没有,请大家提供点参考意见。

谢谢先

网友A:
晶振是怕振

楼主:
楼上的能否再说清楚点

或者是否有资料给我参考一下

网友B:
里面是根细丝撑起来的,容易振断。

网友C:
考虑使用工业级器件或是军品,不过比较贵!

网友D:
试试陶瓷的

楼主:
工业级或军品的工艺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呢

5楼的大侠能给个说明吗?

网友E:
建议用片内震荡或可编程硅振荡器

高温和震动对晶振都是致命的。

网友F:
打开看看,

  1. 晶体一般在70度时频率漂移并不大,一般在20PPM左右,
应该能满足要求,有的晶体高温性能不好,有时会有停振或
频率及电组跳变的现象.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质量不好.
  2. 晶体好的话,在振动不大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
在晶体加工过程中有些工序就用振动盘供料,或者使用气缸
等进行加工.特殊要求的还有跌落实验.若晶体本身有问题,
如有裂纹,也可能开始是好的,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震动,裂纹越来越大,
造成损坏.
   总之,具体原因需要分析坏的产品才能得出结论.若是温度的影响,
在冷却后应该能恢复正常,
若是碎的话,打开外壳或测量引线之间的电容就可以确定.电容一般
在几个PF.若测不出,就是里面碎了.

网友G:
如果是确信是振动问题,可以改变安装工艺啊!

网友H:
改用微型表贴晶体或陶瓷谐振器

网友I:
用陶瓷吧

楼主(2008-04-02):
陶瓷的和内部振荡器误差影响UART

内部的我试过不行,不知陶瓷的误差是否可以接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