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的焊油什么颜色?

楼主(2008-02-25):
  面试。
  问焊接过板子吗?答焊过。再问用焊油吗?答焊油有毒,不常用,只是管脚比较精密的器件才用。又问你的焊油用到现在是什么颜色?答买来是黄色的,现在还是黄色的呀!
  .............
  面试挂了。
  弄不明白,俺那焊油还是进口的。焊接的时候有用到,就挤点出来。所以买的时候什么颜色,现在还是什么颜色。

  问各位的焊油用到现在什么颜色呀?

网友A:
不明白考官问你的目的

如果不清楚目的那就是个无聊的问题用来打发时间和找借口的。

网友B:
有点BS那样考官

网友C:
焊油是啥么东西啊?

网友D:
hehe

估计是考你焊接水平,
俺从来不用什么焊油,如果问我,我也答不上来。

网友E:
管脚比较精密的器件一般不能用焊油,因为通常焊油有腐蚀

考官问焊油是什么颜色并无不妥,他只是想知道你是否真的用过,如果你为了讨好考官说用过而实际没用过,颜色这个问题就会让你露马脚。

楼主:
回6楼

   我也觉得考官问这个问题是想知道我焊接过没有。但是他的意思好象是焊油用过一段时间是会变颜色的。
   还有管脚比较精密的器件用焊油,比如HDMI的端子,管脚密,而且短,不用焊油很容易虚焊的。

网友F:
只听过助焊剂还有焊油这玩意?

助焊剂白色。 有点气味。  有些有酸性。
焊油为何物?   太土了吧。这个叫法。 考官是二把刀?

网友C:
我只知道助焊膏或者助焊剂,还没听过焊油

楼主:
焊油就是助焊剂

网友G:
焊油是不少搞电器维修的土话

所以,面试你的估计是做电器维修出身~~

网友H:
只听过过助焊剂

原来还有这么多名字

网友I:
焊油是俗称啦。

我用的是无色透明的免清洗助焊剂

网友J:
好像焊油成分是氯化锌,微酸性

焊接后不容易挥发,会腐蚀线路,比较不好,以前好像都是要焊不锈钢,铁啊什么的才用这个,铜,金,银脚都不需要用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