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找出这个watch dog电路的错误?

楼主(2008-02-25):
我觉得是那快 74lvc2g125 的1Y 和 2Y (就是这块芯片的引脚6和3)不应该短接在一起了,但是又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,大伙看看类?
电路不用解释了吧?这么多大牛在坛子里面。WDI是接的是一块LPC2292。

网友A:
1Y跟2Y本来就没有啊?

网友B:
U5 MR管脚的平时状态是什么?

应该加上拉吧

网友C:
U5的MR是手动复位吧,低电平有效

网友D:
MAX的东西有很多假货,

另外好像WDT的RESET脚输出是低电平有效,而一般的MCU输入一个高电平脉冲有效,

网友C:
answer

错误是,当RESET为低时,1A和1Y,2A和2Y导通,3.3v通过了R34,R2到地形成了一条回路,这样RST实际上不为低。
新的问题来了:解决办法是什么?

网友B:
还是详细看看Datasheet R2改为上拉

网友C:
ls的可以把datasheet传上来不

网友B:
能上网,这个都找不到?

http://www.maxim-ic.com/quick_view2.cfm/qv_pk/1249/t/al

网友C:
菜鸟一个,刚刚参加工作,多多包含

网友C:
回复zgl7903

RESET平时输出为高,R2下拉是为了保证RESET输出不确定的时候稳定复位而这样的,改成上拉应该不行。你说类?

网友B:
再说两句

详细看看的电气参数
短路输出电流 即在输出短地时的驱动电流,
最大灌电流   即在小于这个输入电流时,信号电平能满足低电平要求

400uA@3.6V 可以计算出它的内部的等效上拉电阻3.6A/400uA = 9K
的图中10K电阻对地,125的输入阻抗很大,可以忽略,此时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内部上拉9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,高电平 3.3 * 9 /(10+9) = 1.56V

改为上拉  最大灌电流 3.3V / (9K || 10K) = 702uA
技术指标中最大灌电流 1.2mA 因此可以满足要求

网友C:
五体投地啊,看来要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