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(2008-02-25):
如何理解OC门加上拉和电源才能将开关电平做高低电平用,否则只作为开关大电源和大电流负载,何为开关电平?何为高低电平

网友A:
开和关是通和不通;高和低电平是指输出的电压状态

如果不接上拉电阻,就无法输出高电平;但是开、关状态还是存在的。

参考
 相关链接: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2198/11033.html

网友B:
楼主说“开关电平”这个词就有点问题

如圈圈所说,“开”和“关”是输出管的“通”和“断”两个状态,这两个状态并非与电平一一对应,加了上拉电阻到电源才是对应的。

网友C:
路过

有时候的确是容易混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