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线路问题探讨

楼主(2008-02-26):
说明﹕
1.当K1,K2同时闭合时﹐LED2亮﹐LED1不亮。
2.当K1闭合﹐K2断开时LED1亮﹐LED2不亮。
本人在设计时发现﹐当VCC电压在27~30VDC时﹐上面的动作正常。但是当VCC电压下降到27VDC以下值的时候﹐第2点动作不正常。LED1无法点亮﹐原因是Q2得不到偏置电流截止所致。PORT端口输出电流必须保证在20MA左右﹐现在还在思考﹑郁闷中。
请DX们帮忙分析一下﹐是否还有方法可以解决以上问题﹐谢谢﹗﹗

网友A:
把那个24V稳压管改成稳压值小点的

楼主:
谢谢maychang

首先谢谢maychang的回复。
把24V稳压管为18V测试时﹐问题又变成了第1点不正常﹗变成了两个LED同时点亮。。。郁闷。。

网友B:
将47K减小可以吗

网友C:
PORT输出接的是多大的负载?

楼主:
问题还是一样

改47K没什么明显效果﹐我试过短接47K﹐问题还是一样。
负载只需要20MA就够了。(类似两个LED的工作电流)

网友C:
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?降低2.2K的阻值

当电压小于27V时,在2.2K上分得的电压约为22V,稳压管载止,故LED1无法点亮.

楼主:
谢谢chenjy1390的回复。

谢谢chenjy1390的回复。

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?  / (25~30VDC)
降低2.2K的阻值 /(减小1.2K电阻﹐分压后A点电压变低﹐那么Q2就更无法导通。
LED1当然就不会亮了。)

网友A:
其实你的电路逻辑

两种情况K1都是闭合的,只有K2变化。
可以设计成K1闭合两个三极管才得电(两个3k3电阻接到K1之后),K2闭合LED2亮,而LED1由LED2反相驱动,连稳压管都可以省掉。

网友C:
晕,对不起,错了,是加大2.2K,提高2.2K上的分压

楼主:

按照maychang的逻辑重新规划了线路﹐看上去应该可以﹐我再试试。
先谢谢各位了﹐实验结果出来就马上公布。

楼主:

不好意思﹗上面线路逻辑有问题﹐第2点还是不成立。
(2.当K1闭合﹐K2断开时LED1亮﹐LED2不亮。)
按照上面线路﹐当K1闭合﹐K2断开时LED1无法亮﹗﹗
还在思考中

网友C:
呵呵,还少一个三极管

楼主:

经过修改﹐此电路已经可以达到设计要求。
在此非常感谢maychang﹑chenjy1390等好心人。

网友A:
就是这个意思

省掉了稳压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