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來請教...

楼主(2008-02-26):
現想用74138,卻發現其電流小,其他還有什么芯片可代用?
請教....

楼主:
有沒有和這個芯片類似的可以用呢?

有沒有和這個芯片類似的可以用呢?

网友A:
加8个三级管放大

楼主:
就是想省掉那管子的.....

就是想省掉那管子的.....
占地方

网友B:
你要多大电流?

拉电流还是灌电流?

网友A:
了解一下具体用在哪里,这类芯片的带载能力都不是很行的

楼主:
~0~

只是為了省下主芯片的兩只腳伢子,用他控制8段顯視管的

网友A:
还是加三极管吧

楼主:
?

怎么會沒有呢?
我就不信那么多芯片沒有合适的!

网友C:
呵呵,找到再用

网友D:
要带什么不讲,要多少电流不讲,你你你……你要我咋讲?

楼主:
有嗎?大叔?

74138  SPEC:
IOH HIGH Level Output Current -0.4 mA
IOL LOW Level Output Current 8 mA
要靠近1A的有沒?而且要相反的,LOW LEVEL 有效

网友A:
姐姐

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你用的场合?8段数码管?

楼主:
是的,就是語文沒學好......

网友B:
要靠近1A的有沒?

绝对没有。

楼主:
?

那大點的有多少的呢?

网友A:
你的8段数码管是共阴的吗?

电流不应该有那么大啊?1A的电流经过芯片,都可以在上面煎**蛋了

楼主:
^0^

是共陰的,老大說要鍛煉我就丟塊板子讓我自己改,什么也不跟我講......
我在想,在找,在試....
大蝦,指教下~~~~`

网友A:
有几位显示?动态还是静态的?

楼主:
6位的

6位的,動態,下班了,晚上再來...

网友E:
看来老师没教好

想省下那几个三极管
就找专用的LED数码管驱动IC吧

网友A:
姐姐的QQ是多少?

网友A:
姐姐回来了没?

网友F:
用个CH451吧,直接驱动8个数码管,64个按键

网友G:
驱动电流不够 可以并起来使用阿

网友H:
唉,这么多人就没有知道6x595的?

6B595:150mA,可以承受500mA的峰值电流
6595、6596: 250mA,可以承受1.5A的峰值电流

网友A:
呵呵,你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吗?

单片机的IO口输出驱动数码管,占用到的IO口是8+3或者是4+3,本来是8+6,为了省下几个IO口通过74138进行位选,如果模式是8+3的话,前面的8还可以通过译码器(记得好像是74L448),如果已经用了译码就是4+3的了,那你就好好的把那6个三级管接上,而且数码管(不是那种几并的大管子)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A的?

楼主:
.....

用的是LG3641A&LG3621A
4+3的,用了74LS49
剛在看6B595不可以用嗎?
在琢磨呢

楼主:
不可以....

6B595不可以,俺就用74138那樣的吧.
不過要和他相對的,象6B595的那樣OPEN-drain outputs

网友I:
原来是个mm,名字还跟我的mm一样...

网友J:
动态的需要1A?

也就是1个数码管就要1A?你算错了吧

楼主:
錯了

錯了,現在知道了,謝謝大家

网友I:
楼主什么地方人?

网友K:
......

LZ怎么想的啊!!不理解,

"6B595不可以,俺就用74138那樣的吧.
不過要和他相對的,象6B595的那樣OPEN-drain outputs"

就跟IC都是你家做得一样...
74138驱动个LED没问题吧
6B595有点贵的

网友A:
哈哈,这位姐姐已经是在下的门徒,如有不是之处

还请大家多见谅

楼主:
西西

我是想做ic呢,可是沒那水平阿
我語文沒學好.....改天補補....
現在直接用了的,之前犯迷糊了...

楼主:
36樓的

chenjy1390你少得意阿
告訴我P-CAD的補淚滴功能在哪吧
我找不到......

网友A:
晕,PROTEL的在哪我知道

P-CAD没有用过,你自己找些资料看一下,要不等晚上回去我再帮你找找,今天下午恐怕没有时间了

楼主:
....

我再找找,好想安裝的時候漏下了什么.....